求助:为什么掉电保持区的数据会丢失

楼主(2008-09-04):
我有个客户,用我们的包装机,PLC是S7-200的,用了一年多了,从最近开始,只要一断电,VW区的数据就保持不住,要重新通电然后再等一会儿在触摸屏上重新输入才可以用,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我的掉电保持区设置都是默认值,请问是哪里出了毛病?

网友A:
时间长了 电容不行了 加个电池吧  掉电保持200天呢

不信你们那系统200天不开机!!!!!!!!!!!!!!!!!!!!!

网友B:
要加电池的,不然数据块不可以保存,型号是6ES7 291-8BA20-0XA0

网友C:
主要是电池问题,换一块在看看.要是还有事,就查查电池线路有没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D:
电池有问题了。原来我们的采暖系统就有过200多天不开的,所以每年都要重新输入程序。

楼主:
程序还会丢失吗?我只是那些时间参数保持不住了,主程序还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程序还会丢失吗?我只是那些时间参数保持不住了,主程序还在

程序是不会掉的哈!

楼主:
一般的电池在PLC断电后能将V区数据保持多长时间?

网友F:
s7-200内部是没有电池的,也不会因为停电时间长而失掉程序。 程序是存储在EEPOM中,一般10年不通电也不会丢失。----我们有备品在用户仓库放了8年,拿出来用还是好好的,并没丢程序。

S7-200断电后能V区数据保持5天以上。但超级电容有问题就会在很更短时间内丢失。

网友F:
确实是很重要的、掉电也不能丢失的数据,它们的地址安排在VB0-VB13,并设置VB0-VB13为掉电保持。这样,这些数据在PLC断电时自动存EEPROM,停电时间再长也不会丢失你的重要数据。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换电池

网友I:
换超级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电池问题,换一块在看看.要是还有事,就查查电池线路有没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K:
有的S7  200在买的时候,里面就不带电池,电池需要自己再买。

网友L:
建议加电池(或换电池)。如果不要电池也可以,不过需要把数据写到EEPROM,不过这需要注意写入次数,如果写得过多(编程时需要技巧),PLC就会挂掉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确实是很重要的、掉电也不能丢失的数据,它们的地址安排在VB0-VB13,并设置VB0-VB13为掉电保持。这样,这些数据在PLC断电时自动存EEPROM,停电时间再长也不会丢失你的重要数据。

就停电时候写入保存一下放心好了,EEPROM 的寿命不成问题吧。

网友N:
加个电池盒吧;

可能是电容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