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问题

楼主(2008-09-04):
     各位同行你好,现在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想请教你们一下,就是我在拉上装了一个漏电开关,总是跳闸,请问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短路了还是漏电了,用什么来查啊?用万用表行不行啊 ?

网友A:
“拉上装了一个漏电开关,”???

网友B:
你是在什么拉上啊??电器有多少,漏电开关有多大的呢????

楼主:
生产拉的,漏电开关电流是60A的,有一台电机,其他的就一些灯管了

网友A:
1、接线错误;

2、三根相线、工作零线N都要进漏电开关!

网友B:
你先仔细检查一下电机,线路看看有没有老化,不知道你用了多长时间,在看看电压正常不,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有可能就是你的漏电开关本身的故障了,

网友C:
检一下接线是否齐全,线路是否老化?电机是否老化接地?

楼主:
漏电开关关进线的事吗 ?比如进线漏电了,漏电开关会跳吗 ?

网友D:
不平衡,合成电流不为零,当然是跳闸。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机绝缘

线路看看有没有老化

网友F:
是三相的还是三相带零的(四极)开关?

总是跳闸?频率的多少?什么情况下?电机加灯管功率的多少?

线路绝缘情况,周围有没有强磁干扰?

网友F:
回9楼,不平衡,应该不会跳,不为零肯定跳.如电焊机只用两相.

网友G:
注意零线不能接地,零地分开

网友G:
零线不能接电机外壳

楼主(2008-10-08):
现在零线跟地有一点接触!!就是查不到原因!!我 关了车间的总开关,量了一下还是零与地有接触,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

网友H:
是不是380V的电源.电机使用三相电源.其它的电灯采用一相跟零线做成回路.这样的话肯定会跳阐!

网友I:
你了解一下漏电开关的原理就知道了,零线和地线不能接触。所有电流都要经过零线造成回路才可以。

楼主:
是的 !!!有一台电机用来传输用的 ,其它的都是灯管了!!!可是有的怎么就不跳呢 !!!!有的接上去过一段时间就跳,有时接上去没过几分钟就跳!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怎样查呢?我查到零线和地线有接触,总电房里也是一样,是不是要分段查才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