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上的复归型开关对应的M区地址一通电就自己接通?

楼主(2008-09-04):
PLC是西门子S7-200 CPU224的,触摸屏是WEINVIEW  MT506MV,我在屏上设了几个复归型开关,对应相应的PLC地址,按道理说复归型开关应该是按上去接通,一放手就断开,一开始也是正常的,可是设备用了一个多月以后,突然间一通电,那个复归型开关对应的M区地址就接通并保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掉电保持区我用的都是默认值。现在我只好用SM0.1给所有的复归型开关复位一下!

网友A:
换个新屏试试看,是不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B:
我也认为是屏的问题,长时间触摸可能该区域一直有信号给PLC

网友C:
可能是触摸屏有问题了!

楼主:
不是触摸屏的问题,我断开触摸屏后用电脑监控PLC,一通电那个触点照样接通!

网友D:
我们的习惯做法:屏上的复归型开关一般使用V存储区位,不使用M位;而置位型开关一般使用M存储区位。

由于MB0-MB13具有断电存EEPROM的性能,是S7-200中的稀贵资源,用于需要断电保持数据的地方,例如电度的累积,产品数量的累积,以及需要记忆的功能位。

网友E(2009-05-06):
你先换一个M试一下。

网友F:
是不是断电保持的区域?

网友G(2009-08-17):
WEINVIEW有的时候就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我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