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源极和漏极输入

楼主(2008-09-04):
最近在学习施耐德的TWIDO系列的可编程控制器,里面讲到输入方式有源极和漏极输入两种,有些不懂,和三菱的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入方式有些不同.

请教各位什么是源极和漏极输入?

网友A:
源极输入就是公用正极,漏极输入就是公用负极,

网友B:
是场效应管的三个针角定义.

源极输入是S极,漏极输入就是D极

网友C:
先去了解3极管吧,模拟电子基础看来LZ没学过.

网友D(2009-06-23):
看来上面的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源极和漏极是场效应管的,三极管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

网友E:
哈哈,有意思,4楼的说的是。

网友F:
场效应管不紧有源极和漏极还有一个栅极

网友G:
好像plc接口有几种,lz说的是晶闸管?,还有继电器和晶体管吧,我也不太记得了,抛砖引玉吧

网友H(2009-11-02):
看了看 有帮助。谢谢

网友I(2015-05-09):
三菱PLC分源型(PNP)或漏型(NPN) ,以下是他们的区别 1:漏型逻辑:当信号输入端子流出电流时,信号变为ON,为漏型逻辑。 电流是从端子流进去的,具NPN晶体管输出特性。 2:源型逻辑:当信号输入端子流入电流时,信号变为ON,为源型逻辑。 电流是从端子流出来的,具PNP晶体管输出特性。 以正电源为例: 当信号端子发出“ON”信号时,如果此时其电压为低电平(0V),则为漏型逻辑; 当信号端子发出“ON”信号时,如果此时其电压为高电平(PLC、变频器等一般为24V),则为源型逻辑。 源型输入就是高电平有效,意思是电流从输入点流入,漏型输入是低电平有效,意思是电流从输入点流出。

网友J(2020-10-15):
我来简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1 变频器数字输入端,按输入光耦极性共连,分为共阴接法和共阳接法,那么,按输入信号流入流出,分为源性接法和漏性接法,这个说法正确吗?这里大伙讨论的是源性接法和漏性接法。

2 这个源和漏,和MOS管的源极和漏极有没有关系呢?有朋友说这个是对应的MOS管的叫法,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输入端子的外围驱动电路,可以是三极管,比如安川H1000变频器,手册上明确说明,0V做公共点,外围三极管是NPN型,叫共发射极模式,当24V做公共点时,外围三极管是PNP管,叫共集电极模式,请注意,此时并非共集电极,是说明书翻译有误呢?还是图纸错误呢?我觉得只是个翻译习惯问题,这里的这个共不要纠结,所以安川的这个翻译方法,和我们的习惯性叫法有一定出入。

3 再看看日立SJ700,手册上面没有叫共集,共射,共源,共漏,而是漏型逻辑,源型逻辑,前者电流流入外围驱动电路流出输入端子,称之为漏,此时驱动电路的OV共连,对应可以记忆为共漏,后者电流流出外围驱动电路流入输入端子,称之为源,此时驱动电路的24V电源共连,对应记忆为共源。

4 再看汇川MD320,手册上叫漏极接法和源极接法,前者电流流出驱动电路,0V共连,后者电流流入驱动电路,24V电源共连,所谓电流流入流出的逻辑和日立SJ700相反,但0V,24V共接分别为共漏和共源,这点所有机型都一致。

5 一句话,判断共漏(漏极),共源(源极)接法,就看共的是0V,还是电源24V正极。

6 遇到实际机型,还是要以手册图纸为准,不管是共漏还是共源,目的主要还是方便外围驱动电路的适配,仅此而已。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