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浮地电网

楼主(2008-09-04):
ABB的ACS510变频器提出浮地电网时要拆下接地螺钉EM1、EM3。什么是浮电网啊,是不是就是:不是纯接地,和地有一定的电压。变电所安装ACS510用不用拆啊!

网友A:
也就是该电网的中性点没有接入大地,该电网系统中没有PE线,只有N线。

楼主:
哦,谢谢!那么说在变电所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就不用拆下EM1、EM3螺钉了。

网友A:
EM1、EM3两棵螺钉是接地用的,当变电所有PE线肘可接入,目的是防干挠,切不可接入N线,以免烧坏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