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8-09-04):
各位高手:

            这今天我一直在测试程序,我发现我读出来的输出频率和输出电流变化太大了,简直都不感相信这些数据。有数我采用的是循环写频率2001H、循环读输出频率2103H、循环读输出电流2104H。我采用的是RS指令,并且每次都是只读一个数据。由于我采用的是三菱FX2N和台达变频器通讯,因袭我没有采用MODBUS指令。当我输出频率为2.6HZ,理论上应该是读出来是260 但是有时候还出来520、768,请大家评论下为什么了?

网友A:
估计是你的程序对读出来的频率做了运算导致的。或者是三菱的PLC与变频器通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程序对读出来的频率做了运算导致的。或者是三菱的PLC与变频器通讯有问题。

杜工,我将程序转成台达EH的同样出现类似问题,不知道你能否按照我上面写的 帮忙些个程序贴上来 大家讨论下。不要用MODBUS  并且每次只读一个数据 谢谢!

网友B:
这个我没搞过

网友C:
不要用MODBUS  ,why?

楼主:
你干吗非要用MODBUS

如果用MODBUS 指令MODRD MODWR的话 还有什么好说

请看我的问题

我需要使用RS指令连续写频率读频率读电流

谢谢!

网友A:
主要是現在不能發圖片了,所以這幾個月之內一直沒有發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現在不能發圖片了,所以這幾個月之內一直沒有發帖子

那你能否把程序发我 cao.liu@photoptech.com

或者 94663811@qq.com

后面的事情我来处理

网友D:
RS指令对上升沿触发有要求的,仔细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RS指令对上升沿触发有要求的,仔细看看手册

这个是必须的

并且我有这样做啊

但是就是不可以啊

不清楚为什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亲自写一遍测试下 谢谢!

网友D:
我以前做过,现在没有硬件,无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做过,现在没有硬件,无法测试

把你以前的程序发我看卡

网友E(2008-10-22):
MODRD MODWR?? 和RS可以一起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DRD MODWR?? 和RS可以一起用吗?

可以是可以 但是每次只能用一个

网友F(2010-06-24):
请教各位,台达PLC与VFD-B变频器通讯时,想得到频率再作运算控制,请问是选择H2102还是H2103,我一直不明白这两个频率使用上的区别?谢谢!

邮箱:wangyizhong6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