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变频器在挤出机上应用

楼主(2008-09-04):
请教高手,我用的博士力士乐(康沃变频器)在挤出机上时怎么会在低频运行是产生抖动呢?而却在正常运行是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摆动比较大,请问这到底是变频器的问题呢还是本身挤出机工艺的问题呢???

网友A:
有减速箱吗???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工艺。。。。

网友B:
变频器有低频运行时都会抖动,是因为它输出为非正弦波造成的。只不过有的好一点罢了。

网友C:
好好检查一下,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D:
看你有多低了,2HZ以下那抖动是正常的,以上抖动那你可能要调整一下参数。

网友E:
1、生产工艺是不是有问题?

2、塑料是不是已经完全溶化?

3、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是不是低于5Hz?

4、不用电位器给定频率,必须采用数字给定频率信号!

网友F:
同意6楼的意见,是温度低,机器扭力大。

网友G:
建议换个技术好点的产品.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啊!挤出机有减速箱的,而却运行频率在15HZ上运行也会很抖动。频率给定是用外部电位器(多圈)给定。温度绝对已经达到设定温度啦

网友H:
康沃的工程服务有没有到位?你 问了大概什么问题啊?

网友I:
应该是共振了吧

回避频率搞一下看,

不过国产变频器,低频效果一般

网友A:
   应该是输出不平衡吧,我做了2000年后的双螺杆挤出机的控制柜设计和变频维修的,早时用阿尔法2000和普传开始用..维修是从三垦SVF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是共振也没有遇到过..

   挤出机在10HZ以下有轻微振动是正常,,如果10HZ以上还振动是不正常了....检查接线是否牢靠.....检查三相电流和电压....

网友J:
变频器会不会用小了,此挤出机是用再哪行业的,电线电缆,光纤?

网友K:
提升转矩,监测电流,找到合适的转矩

楼主:
多谢各位啊!说来奇怪,提升转矩反而震动更厉害会跳过流保护,只有转矩在5以下还正常点,电流波动稍微小点和震动小点,说明一下,挤出机是双螺杆的那种。

网友L:
减速比很重要。

网友A:
电机不行或者变频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