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Twido plc的问题

楼主(2008-09-04):
大家好:本人使用一款TWDLCAA40DRF(继电器输出)plc 来控制一些小型电磁阀,输出直接驱动电磁阀, 用一段时间好有些输出点出现延时,要过一会才会输出,我怀疑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检查后没发现,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还是我设计的问题,要做些什么改进,谢谢大家
补充说明:换一块plc后就好了,但我担心过一段时间同样的问题会出现,另外我们用三菱的继电器型plc几年都正常

网友A:
有的电磁阀功率较大。虽然PLC继电器输出说有3-5A,但是基本上我都用小型继电器隔离输出,估计你对问题由于触点接触不良引起。

我的一台富士PLC直接输出控制气动电磁阀用2年出现输出延迟现象,输出指示灯灭后一至3秒才断电。更换输出地址后故障解除。你也可以

另选输出点来判断是否输出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B:
最好加隔离.

楼主:
电流不大,小型的电磁阀,电流也就18MA,不但是继电器的输出点有问题,就连一个晶体管输出的也有问题,气缸伸出时抖动,那个晶体管输出能达到1A,郁闷,那批买的4个plc,3个出了问题,施耐德也检测不出来,我直接加电流测试电磁阀,动作正常,我怀疑那一批plc有问题

网友C:
是要加隔离,电磁阀的电流大

网友D(2008-10-06):
可能是在做电路的时候,继电器后加了电容, 你的电磁阀电感,可能是太匹配了,出现的延时。加个隔离就好了

网友E:
我一般都是加中继,因为没多少钱,如果中继坏了,换一个就行了。省的那个坏了去在程序里改个点,麻烦。

网友F(2008-11-28):
加个中间继电器,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G:
最好加继电器。

网友H:
加中间继电器或者在接线端子处加泄流二极管

网友I(2011-04-16):
引用 网友H:
加中间继电器或者在接线端子处加泄流二极管

是直流电磁阀才加二极管,交流的话加电阻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