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如何保存内部变量的值?

楼主(2008-09-04):
比如说tag_1在这次中被赋予了100这个数值,但是我发现关掉wincc重启后tag_1又变回了0,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变量的数值在wincc重启后还是100?

网友A:
如果是每次都不一样的 在下位做 在上位只读取不就可以了吗?

要不写进注册表 初始的时候读进来

我的想法

网友B:
写入数据库

网友C:
买V7.0(新功能)就好了,在之前要通过其他代码实现.

网友D:
在下位机做挺方便的,现在应该已经解决了吧,哈哈

网友E:
在用户归档数据库中保存

网友F(2010-10-27):
如果是文本变量 有办法保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