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绝缘电阻表来测量绝缘电阻?

楼主(2008-09-04):
( 1 )选用与电缆额定电压相适应的绝缘电阻表。对额定电压 500V 以下的电缆,选用 500V 绝缘电阻表;对额定电压 500~1000V 的,选用 1000V 绝缘电阻表;对额定电压 1000V 以上的选用 2500V 表;对额定电压 35kV 及以上的选用 5000V 绝缘电阻表。

  ( 2 )测量前应检查绝缘电阻表。

  ( 3 )将电缆对地放电。

  ( 4 )擦净电缆头,并正确接线。将绝缘电阻表的“相线”端“ L ”接电缆一相的线芯;“接地”端“ E ”端接电缆外皮地线和另外两相线芯。根据需要可去除电缆表面漏电的影响,将“屏蔽”端“ G ”端接在电缆的外绝缘上。注意使与“ L ”端相连接的单根导线与大地绝缘,可将“ L ”导线吊在空中。

  ( 5 )按规定转速 120r/min 摇测 1min 后,表针稳定后读数。

  ( 6 )在不停止摇动的情况下,戴手套断开“ L ”连接线,再慢慢停止摇动,然后拆下“ E ”和“ G ”端。

  ( 7 )将电缆相芯对地放电。

网友A:
就是摇表(兆欧表)的使用方法。

网友B:
虽然用过,但有些东西还是不清楚

网友C:
重温一下,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