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得处理

楼主(2008-09-04):
我们这得 变频器是用在绞车上得

绞车是2米得  三相异步电动机220KW得

再用了 一年半得时间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近期老是出现绞车在运行中出现变频器突然跳闸得现象

楼主:
老师们  ~~~~~救救呀 !~!!!!~!~

网友A:
什么品牌的,是空气开关跳闸还是变频器报警。

网友B:
变频器显示什么故障?

网友C: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变频器显示什么故障

网友D:
一般可以根据变频器显示的故障做相应的检查,有条件换台变频器试试。

网友E:
是空气开关跳闸还是变频器报警。

网友F:
修改变频器设置。

网友G:
1。查看变频器的故障记录 ,根据情况做相应处理

2。如用电位器可换掉

3。检查电流,电压

网友H:
说的很不清楚呀?

网友I:
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工程师将在线解答各类技术问题!
联系我们: http://www.mc-saic.com/

网友J:
一般变频器调闸都会有故障报警,显示故障报警代码,你查下说明书看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