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方案好?

楼主(2008-09-04):
我于空调行业工作,国内通常用梅兰日兰断路器+热继电器+接触器来构成主电路,而老外多数使用热磁断路器+接触器的方案,问那种方案更好?

网友A:
两方案都可行!不过我会选第一种

网友B:
都行,我会选第二种,因为它能使控制直接,简化电路,还有断路器的热保护做得比热继要好.

网友C:
都可以的.

网友D:
两方案都可行!不过我会选第2种

网友E:
两种方案都没有用过.

网友F:
要我就会选第一种

网友G:
热磁断路器本身就是有过流保护,和热继电器保护效果一样的。看不出两种方案有什么区别?

上面的人能说说你为什么选择第一或者第二吗?区别在哪里?

网友H(2008-11-04):
为什么选择第一或者第二吗?区别在哪里?

网友I:
梅兰日兰断路器我总觉得他是民用的,不是工业用的.但我也有用过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