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变频器额定电压设定

楼主(2008-09-04):
变频器中额定电压设定,比如变频器为380v,50he的,电机为110,60he,我现在只要把变频器额定电压调到110v,基频调到60he,就达到恒压频比控制,这样行吗?还是只是电机的过压保护设定,不影响v/f曲线,

网友A:
这样使用是不符合要求的。

网友B:
不行的,变频器为380v,50he是变频器输入电源电压和频率吧

楼主:
对:xiemengzhi 关于
不行的,变频器为380v,50he是变频器输入电源电压和频率吧
内容的回复:
对,是变频器的输入电压与频率,变频器一般为整流,滤波,逆变三个环节,当整流环节为二极管整流时,我们无法改变直流环节电压,当为可控硅时,直流电压可以改变,我们在整流环节调节基准电压,在逆变环节调节基准频率,达到v/f控制目的,上面可否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