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利普HLP-A 2.2KW变频器 开关电源部分MOS管的型号

楼主(2008-09-04):
求助:海利普HLP-A 2.2KW变频器 开关电源部分MOS管的型号

rwf2002@126.com   027-85772795

网友A:
如果是  38 系列驱动  那就是  k2225   N沟道场效应管。弱国如果是自激试的  那就是行管  BU508A

网友A:
如果是  38 系列驱动  那就是  k2225   N沟道场效应管。如果是自激试的  那就是行管  BU508A

网友B:
求助:海利普HLP-A 2.2KW变频器 开关电源部分,那BU508A   B极外接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什么管呢?还有说是并在二极管上的是什么管,两个同时接到BU508A基极上,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