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前辈

楼主(2008-09-04):
我是个菜鸟!! 请教各位前辈

 选电器元件的原则有哪些、?

好比 一个电机额定电压380V ,电流2.13A     我要控制这个电机, 热过载继电器应该选个几安的??   还有其他的电器元件 一般的选型原则是什么??  谢谢 各位前辈

网友A:
这要从电工基础中慢慢地去学了。

网友B:
买几本电工基础来看下就会明白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