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型号220V与380V的接触器为什么允许通过的电流不一样?

楼主(2008-09-04):
就是说为什么比如同样4011的接触器220V的用于控制的电机就相对380V的小一些?。是因为不同电压的线圈吸力不同的原因么?那么36的4011的呢?

网友A:
同样的4011在不同的负荷电压下的控制电机的负荷是不一样的,但是电流是一样的。在380v时每个千瓦的电流,和220v是每个千瓦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我就是问啊为什么。同样4011的380V线圈的接触器能控制17.5KW的电机。而220V线圈的接触器为什么只能控制11KW以下的电机。我是问这个为什么?

网友B:
通过的 电流是一样的

单位密度载流量

网友C:
线圈电压与控制功率应该没关系的。

楼主:
谁给个具体的解答啊

网友D:
楼上已经给答案了:

同样的4011在不同的负荷电压下的控制电机的负荷是不一样的,但是电流是一样的。在380v时每个千瓦的电流,和220v是每个千瓦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看看就知道了。

同一接触器 所控制的电流是一样的,但电压不同,当然功率不同

楼主:
线圈电压220和380是区别于衔铁吸合力。过电流大小是指触点允许。跟功率有啥关系?

网友E:
过电流大小是指触点允许。跟功率有啥关系

楼主:
高手呢给说说!

网友F:
没有关系.电流决定的.与吸合力没有关系.

网友G:
我分析当然有关系.触电接触时会有接触电阻.吸合力越大接触电阻越小.在接触器工作时,触电电阻的大小决定其发热量大小.

当电流过大时,发热量太大容易烧死触电导致触点分不开或降低触电开合寿命,导致接触器寿命降低.

因此在选购接触器时才会出现线圈电压不同所带电机功率不同.如果一个线圈电压380V接触器线圈电压实际接220V,则该接触器

必须降低所带电机功率使用.否则必须将线圈换成电压220V的以增加触头吸合力.

各位认为我分析的如何?

网友H:
跟线圈电压没有关系,和额定电流有关系。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 电压说的是线圈的吸合电压, 但和接触器上允许通过的电流是两个不同的对象

网友J:
还是没有明白 说的再清楚点好吗?

网友K:
呵呵;同样的电流,当然电压越高对应的功率就越大;

网友L:
4011指的是主触头额定电流40安培,带1常开1常闭辅助触头。只要负载电流在额定电流以内即可,与线圈电压无关。

网友M:
楼主的220V和380V说的是二次电压还是接触器的一次电压?

楼主:
220V和380V说的是接触器线圈电压----------------------------------------------

我再回去看看-谢谢各位啊

网友N:
楼主搞错了接器的标牌上表的不是线圈的电压,是接触器控制是电压.

网友O:
是接触器所控制的电器的电压

网友P:
是主回路的电压。

网友Q:
电压说的是线圈的吸合电压, 但和接触器上允许通过的电流是两个不同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