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报F0001故障问题

楼主(2008-09-04):
西门子MM440-75KW的变频控制37千瓦的风机2台,一用一配;用户反映一台风机启动不来.

现场情况:启动后(风机还没有转,大概4HZ左右时就报F0001),控制另一台启动没问题!

现场发现:无法启动的这个风机的接触器\缺相,拆开一看里面有块泥巴,解决控制上面的问题后,还是报警!

再次使用摇表没发现电缆有短路等现象,电机没工具检查!!

请大家分析什么问题(个人认为可能电机被用户在不知道情况的时候启动烧坏了,因为用户曾反映启动电流大!!)

另根据现场其他人员反馈,两风机都运行过,但再次就没法运行,然后变频厂家更改了参数才使一台运行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上升时间好象是70S ,!

网友A:
将变频器的 斜坡加速时间 增大看看,    从10s 改为 20s 或者更大 , P1120

楼主:
人家已经设置为70S了,我还嫌大呢!!

网友B:
我看风机有问题了,检测一下吧.

网友C:
如果两台可以不同时启动的话,可以做一台启动结束后,在启动另外一台,这样可以,减小启动时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