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高压缺相如何保护最好?

楼主(2008-09-04):
我厂一台1000KVA变压器屡烧高压侧熔断器,烧的一般都是熔断丝与软铜线的压接部分过热引起,熔断丝完好,加大效果甚微。有的整个熔断器着火报废,变压器满负荷运行,高压侧一缺相,低压侧三相便不平衡,甚至电压偏低至320V左右或更低,电机保护器好的可以过流跳匣,差的便殃及电机,特别是小电机(一般是用小型接触器控制,380V的线圈电压很低也不跳),我就想在低压侧三相各用一电压继电器检测再经一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万能式低压断路器,不知这个方法行得通不?或者有更好更简单实用方法的朋友不妨说来听听,谢谢!

网友A:
我还没有遇到过,希望有人帮到你。

网友B:
不要在低压上作文章,先检查变压器是否漏油,绝缘如何,是否超载过多,如没有问题,将跌落熔断器换新即可。

网友C:
检查变压器是否漏油,绝缘如何,是否超载过多,如没有问题,你这可能是劣质高压熔丝,建意更换厂家看看

网友D:
高压侧电流很小不容易发生问题,估计是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E:
我也认为高压熔丝有质量问题,建议更换试试,其次查一下进线断路器有无欠压脱扣器,动作标准是多少,是否失灵,如果欠压不能发挥作用,又不能修复,那么就加装你说的继电器组合可行.

楼主:
因为我们发现有几次烧时都是在熔断丝与软铜线的压接部分,且有过热烧蚀现象,熔断丝并没有烧断。变压器可能有时出现少许超载现象,但我们新装的变压器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很早就怀疑是不是高压熔丝本身质量问题,但就没换个厂家试试,现我在一暂没投用的变压器的低压侧三项分别接三个220V40A的接触器,星形接法,空载试验,分别断开高压侧其中的一个跌落式熔断器,均能使相应其中一个接触器断开,然后再把这三个接触器的常开触点窜连起来控制万能断路器断开低压侧供电主电路,不知效果会怎样?谢谢各位能发表自己看法。

网友E:
可以,如果将这3个接触器换为电压继电器,效果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