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在weinview里输入西门子的定时器时间值?

楼主(2008-09-04):
请教:怎么能在weinview里输入西门子的定时器时间值?

谢谢!

网友A:
在weinview屏上做1个数据输入元件,其属性中的设备类型为VW,BIN,字数为1,设备地址填PLC中你选择的地址,例如126。

PLC中定时器的定时值不用常数,填写为VW126

网友B:
是啊,不用常数,用一个VW的寄存器就可以了.楼主你加我的MSN:wangyan7811@hotmail.com. 我让你做点私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einview屏上做1个数据输入元件,其属性中的设备类型为VW,BIN,字数为1,设备地址填PLC中你选择的地址,例如126。

PLC中定时器的定时值不用常数,填写为VW126

触摸屏里面没有VW数据类型,只有mw、iw、qw和db。我的是300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不用常数,用一个VW的寄存器就可以了.楼主你加我的MSN:wangyan7811@hotmail.com. 我让你做点私活啊

不好意思,这几天很忙没来

网友C:
300的需要通过DB来传送的

网友B:
光干活不挣钱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咳

楼主,我今天研究了一下,300PLC的定时器的时间是S5TIME的时间格式,(####)(.####.####.####).是16位寄存器.都是BCD码,最高的2位不用,后边的两位为时基,00为10ms,01为100ms,10为1s,11为10s.

这样的话,你可以用weinview的输入控件选择BCD码输入.如果时基你选10ms的话就比较简单. 最大定时时间为10ms*999=9.99s.如果你的时基要是其他的话,需要自己对数据处理一下,其实也简单,我举个例子,你用数字输入控件,输入1999.那么就是100ms*999, 输入2999就是1s*999,3999 就是 10s*999.

论坛如果说的太详细也不可能,你自己再研究一下.存储区域DB#.DBW, MW,LW,IW.QW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都是用DB#.DBW#或则MW#.

楼主:
谢谢楼上讲解

我打个比方:如果有个操作工过来调节工艺,可能他不会明白我们设定的要求,如10s话估计操作工不知道要输入2010吧?呵呵

假如直接输入10s不是方便简单?

网友B:
今天给客户维护来着,今天weinview的技术人员给我害的不浅啊,siemens300的线告诉我错了,我怎么也连接不上.害的我现在才回来!!

而且是白给人家干,就是为了维护关系,这多郁闷啊~~~~~~~weinview应该给我200元钱啊,这也不多吧

实践出来的,weinview500系列和S7300的PLC通讯,如果是用siemens原装的适配器的话,适配器到HMI的接线怎么接,你们给我个说法

网友B:
动力勇:

 是的,不过你可以在输入控件中写入10,然后,在后台进行数据处理一下,譬如加上2000(BCD)的数值再写到DB中,或者在PLC中处理.这样才能对应上.你自己有实物的话,可以验证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给客户维护来着,今天weinview的技术人员给我害的不浅啊,siemens300的线告诉我错了,我怎么也连接不上.害的我现在才回来!!

而且是白给人家干,就是为了维护关系,这多郁闷啊~~~~~~~weinview应该给我200元钱啊,这也不多吧

实践出来的,weinview500系列和S7300的PLC通讯,如果是用siemens原装的适配器的话,适配器到HMI的接线怎么接,你们给我个说法

我用weinview的mt8线连接mt8121t的触摸屏,Mt500系列好像用mt5的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勇:

 是的,不过你可以在输入控件中写入10,然后,在后台进行数据处理一下,譬如加上2000(BCD)的数值再写到DB中,或者在PLC中处理.这样才能对应上.你自己有实物的话,可以验证一下.谢谢

多谢!我会实验的,有结果会共享上来的,节日快乐!

网友D(2008-10-24):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怎么办啊,请高手帮忙,楼上的说法不会做啊

楼主:
按照下面的方法做一个fc块方便调用,就是占用寄存器

L #T_data \\定义为word
L W#16#FFF\\不用定义
AW\\相或

L #T_juzhun\\自己查时基0=ms,1000=100ms,2000=1s,3000=10s,时基头加w#16#
+I
T #Time_out \\定义s5Time

触摸屏采用bcd格式即可。

楼主:
第二种方法比较简单

调用fc40块( iec time to s5time )输入为16#格式,单位ms

其他的换算公式自己做

网友D:
不好意思,俺是菜鸟一个,第一种根本看不懂,第二种好不容易把FC40找出来了,可不会用啊,还的麻烦你再指点指点

我现在的情况是:触摸屏上的时间输入元件的地址是MW6,定时器的时间地址是MW8,我的想法是MW6直接放在FC40功能块的输入端,MW6直接放到FC40的输出端,可是提示有错误。

怎么样再弄啊,我实在不会了,多谢了啊

网友D:
现在北京培训西门子PLC300,问那培训老师也不会,真没办法了,你就是我唯一的希望了,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俺是菜鸟一个,第一种根本看不懂,第二种好不容易把FC40找出来了,可不会用啊,还的麻烦你再指点指点

我现在的情况是:触摸屏上的时间输入元件的地址是MW6,定时器的时间地址是MW8,我的想法是MW6直接放在FC40功能块的输入端,MW6直接放到FC40的输出端,可是提示有错误。

怎么样再弄啊,我实在不会了,多谢了啊

1000ms=1s,60s=1miny依次类推,先四则运算再将结果输入到fc40的输入端即可,触摸屏输入设置为16位

建议你使用db块

网友E:
无锡市云川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 http://www.wxcmc.com/ ) 专业生产文本显示器、触摸屏、变频驱动等产品。
现公司为回报社会,低价供应单色3.7英寸文本显示器,每台仅需260元。
该产品性能优越,可直接代替OP320-A和MD204L,支持多种PLC,支持自由通讯协议。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积累,所有产品拥有自主产权,可为众多客户做贴牌、代工。
欢迎广泛合作。15995251931

网友F(2008-11-28):
我家有卖西门子的PLC和威伦的人机啊.价格实惠/来电咨询啊.13631666561

网友G:
其实也不要想得那么复杂,我先来讲一下S7-300的PLC时间的储存格式,储存格式一般分两种,一种是S5TIME格式,这种对于使用S7-300PLC的工程人员就再熟悉不过了,我就不多说了;另一种就是可以用,"WXYZ”这样的储存格式来储存,其中W表示时基,0时代表10MS,1时代表100MS,以此类推,XYZ表示时间,XYZ储存格式是BCD码来的,例如,我们要一个2秒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用WXYZ的格式有3种表示方法,0200、1020、2002都可以。然后我说一下楼主问的问题,一般情况下S7-300保存数据的话,我们会用数据块,这时我们分别建立一个相同的数据块,一个全是WORD格式,一个全是S5TIME格式,屏幕上用BCD格式,字数1,时间一律用3位表示,存放在WORD格式的那个块,然后我们专门开个FC功能,转换成我们需要的,很简单,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字与"的指令,0FFF、1FFF、2FFF什么的,其实说白了就是把屏幕的BCD格式转换为WXYZ的格式,储存在S5TIME那个数据块中,所了那么多,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呵呵。

楼主: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呵呵

网友H(2010-08-30):
想不到这里还有这么多热心的同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