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装了WINCC后,电脑启动后无法进入?!!

楼主(2008-09-04):
请各位指点!

我的电脑是在办公室环境中,因此设有开机密码,虽然只能是上公司内部了技术局域网,为防病毒,也装了瑞星杀毒软件。

今天我在网站上下载了一个,WINCC SP3A, 和SQL SERVER 2000 SP3A,

一切安装正常,并且在安装之前用瑞星扫描了一下,应该是没有病毒。

可是在安装完成后,WINCC提醒重启电脑,

谁知,重启后,电脑先是出现了一个启动密码输入窗口,在正确输入密码后,

好像要进入正常桌面,可是接着又是相同的密码输入窗口,即使密码输入正确,系统也无法进入,而是不停地出现密码输入界面

因电脑中资料、软件较多,加之今天刚刚画了几张图纸就存在我的文档里,不到万不得已不想重装系统,

请高手指点!

小弟先谢了!

网友A:
F8安全模式进入看看,不行就删除

WINCC SP3A, 和SQL SERVER 2000 SP3A应该只是补丁,能单独安装?

楼主:
其实重装倒是小问题,关键是我的一些资料在C盘里,如果可以复制出来那也好一点,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楼主:
昨晚,我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有很多网友在安装WINCC后出现过类似问题,除了重装系统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楼主:
有哪位有好办法啊?

网友B:
我的电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除非的电脑有一键还原

没有的话我目前找到的方法只有重装

网友C:
我遇到过.启动时按F8,进入安全模式菜单,选最近的配置.

网友D:
你电脑里肯能有瑞星杀毒或者其他WINCC没有测试过兼容性的软件 这种情况只能重新装或者试试又系统盘修复

网友E:
我也碰到过一次一样的情况,装好了WINC6.0后,重启电脑,电脑登陆后又自动注销然后再次提示登陆,后来只好重装系统了。

楼主:
现在问题已成为历史

解决方法:

用雨林木风的光盘启动电脑后,将电脑内部重要资料考出,重装系统,结束!

但是也是较麻烦人,而且也因为误将F盘格式化,内部大量软件资料丢失

楼主:
看来什么事情还都得依靠自己啊,

现在我的电脑在重装系统后,未装任何杀毒软件,

然后安装WINCC V6 SP3a,一切正常!!!

网友F:
求人不如求己哦哈哈

网友G:
我在虚拟机上装的系统 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很正常

网友H(2008-10-13):
主要是wincc安装时。xp不能升级,否则不能启动。启动后老重启。

解决办法:用windows pe 修改注册表后进入

网友I:
在安装的时候关闭瑞星的监控功能不知道能不能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J(2009-01-21):
1.重新安装系统2.安装WINCC之前千万不要安装杀毒软件,尤其是瑞星。安装完WINCC后再安装杀毒软件。

网友K:
我安装后也显示需要密码,我不知就直接点确定就

可以了

网友L:
瑞星  暴风影音  优化大师 都不要装

网友M:
winpe进入系统 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新建一个字符串值Userinit

在数值数据中填写
C:\WINDOWS\system32\userinit.exe,

这个是你安装wincc前安装瑞星的缘故,wincc安装后再安装瑞星

网友N(2009-05-23):
出现过同样的问题,用一键还原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