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触摸屏上以百分比的方式调速

楼主(2008-09-04):
   硬件是315-2DP mm440 MP277 之间采用DP通讯,客户要求在触摸屏上以百分比的方式调速,即:输入100%表示变频器以50HZ运行,50%表示25HZ运行,0%表示0HZ运行,0%100%之间成比例与HZ对应。

请教在触摸屏上怎样设置,PLC程序如何编?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看看这方面的资料就解决了。

网友B:
100%对应16384就可以了

网友C:
把触摸屏变量线性标定就可以了,就是楼上的"100%对应16384就可以了"了

网友D: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说

网友D: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说什么

网友E(2013-01-23):
做一个乘法运算怎么样?输入值除以100=A  再让27648乘以A=B 把B传给PQW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