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00无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09-04):
请教各位三菱F700运行正常,就是没输出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楼主:
是A700的啊!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禁止输出了

网友B:
检测光耦前后的信号有没有就知道了。

网友C:
多大功率的,我遇到过和模块有关系

网友:
要分是否有无频率和电压,有频率无电压估计是驱动有问题,无频率无电压是主板有问题。这些是模块好的情况下。

楼主:
我把六个2611的光藕都换了,还是没有啊!跟GA有关系吗?有频率显示,是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D:
本人遇到过一次,是富士的变频器,由于接地不可靠,造成次想象,重新接地后,运行正常,希望可以试一下

网友E:
变频器面板显不有没有运行信号及频率?

参数全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F:
设置对吗,修改一下试试看

网友G(2012-05-11):
F540有频率显示,无电压输出!请问哪位朋友遇到过,请指点!!!

网友G:
,所有比较器输出在0.08V左右,2601已换,1302H02换了2片,故障依旧:频率在上升,显示电压在上升,3120无触发电压????

网友H(2012-06-13):
变频器主板未收到反馈,因而不给出触发脉冲,和光耦无关。光耦前端也一定没有脉冲。

网友G:
线路正常,反馈到CPU板的2601正常

网友I:
楼上的大侠,找到故障点没,我也有一台同样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