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8-09-04):
三菱FX1S指示灯不亮,经检查整流桥输入端短路,在此前端有一变压器(应该是电抗器也烧了),后端又有一二极管T2D3D烧了,用普通二极管换上,全部弄好后上电,仍旧没有指示,请教大家帮帮忙,问题在哪里,或是其它还有地方有问题

网友A:
老实说,我不会修,只会买一个新的回来。因为本人不是搞电子这一行的。FX1S并不贵。

网友B:
呵呵;买个二手的把电源拆上换上;

网友C:
买个二手的把电源拆上换上

网友D:
买个二手的把电源拆上换上 ,同意这个做法

网友E:
在哪里拿来我帮你修?我在东莞,电话:13267322853

网友F:
有没有个整流模块MA4820?看是不是它的故障阿。

网友G:
那还是你机内供电不正常,查开关电源部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