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启动问题

楼主(2008-09-04):
近来在论坛上看到一些电机的降压启动问题,,降压启动的方法各种各样,但目的都是一样的,希望大家讨论一下降压启动的目的 是什么

网友A:
全压启动只要你变压器允许就OK。降压就是要降低减少全压启动时的大电压大电流对变压器和电网以及设备的冲击。不过对于大功率的静负载必须要全压启动滴。

网友B:
因为启动时电流大,所以减压为了减低启动电流。

网友C:
降压启动就是为了减低启动电流.

网友D:
上面123楼说的都对,就是减小直接起动的大电流冲击。

网友E:
                1楼说的对

网友F:
目的是对电网的冲击,防止开关跳闸。

网友G:
降压启动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在该设备启动时,造成母线上的压降下降的太厉害,对同一母线上别的设备有影响。同时防止对电网和设备的冲击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但在哪些情况下适用降压启动,哪些情况不适用降压启动,希望各位讨论

网友H:
我设计时一般小于7.5KW电机直接启动,7.5-15选星-三角.15以上根据情况选自藕变压器,软启动器等.

当然也要考虑实际客户意见.

网友I:
降低启动电流

网友G(2009-09-04):
按照电气手册要求,一般电机功率在11KW以上(包括11KW)就要求进行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