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变频器

楼主(2008-09-04):
  是不是“科比的变频器”内置高速计数功能不用PG卡就可以做反馈闭环控制啊。。。。。。。。。?

网友A:
可以呀!科比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楼主:
   其它牌子好象没有的。。。。。。。。。。。。。。。都需配PG卡,是吗?

网友B:
内置高速计数器和闭环反馈没有直接联系,带不带PG反馈影响变频器的输出精度,也可以进行开环矢量控制,精度当然没有带PG的闭环高了。

网友C:
科比的变频器”内置高速计数功能不用PG卡就可以做反馈闭环控制啊。。。。。。。。。?

如果用在电梯上,就不行,因为电梯控制主板需要从编码器来的脉冲做信号.

网友D:
科比的机子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内置高速计数器和闭环反馈没有直接联系,带不带PG反馈影响变频器的输出精度,也可以进行开环矢量控制,精度当然没有带PG的闭环高了。

网友F(2008-11-06):
请问一下各位楼主,科比的说明书那有,

网友G(2008-12-06):
我们有台科比KEB-F5的变频器不能设置参数呢,这就是到不了CP.8界面呢,各位有知道怎么办的吗

网友G:
好的,我记住了,胡工,挺高兴认识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