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工知识要求试题(三)

楼主(2008-09-04):
二、选择题(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入空格内)

1 、下列仪表准确度等级分组中,可作为工程测量仪表使用的为 c 组。

a 、 0.1 , 0.2     b 、 0.5 , 1.0     c 、 1.5 , 2.5 , 5.0

2 、要测量非正弦交流电的平均值,应选用 a 仪表。

a 、整流系      b 、电磁系列化     c 、磁电系列化     d 、电动系

3 、一个磁电系直流表,表头满标度 100A ,标明需配 100A 、 75mV 的外附分流器,今配用一个 300A 、 75mV 的分流器,电流表指示 50A ,实际线路中电流为 c 。

a 、 50A     b 、 100A     c 、 150A

4 、钳形电流表使用时应先用较大量程,然后再视被测电流的大小变换量程。切换量程时应 b 。

a 、直接转动量程开关       b 、先将钳口打开,再转动量程开关

5 、要测量 380V 交流电动机绝缘电阻,应选用额定电压为 b 的绝缘电阻表。

a 、 250V     b 、 500V     c 、 1000V
6 、用绝缘电阻表摇测绝缘电阻时,要用单根电线分别将线路 L 及接地 E 端与被测物联接。其中 a 端的联结线要与大地保持良好绝缘。

a 、 L     b 、 E

7 、对 10kV 变配电所,就选用有功电能表准确度为 c 级,对应配用电压和电流互感器的准确度为 b 级。

a 、 0.2 级     b 、 0.5 级      c 、 1 级      d 、 2 级

8 、一感性负载,功率为 800W ,电压 220V ,功率因数为 0.8 ,应选配功率表量程可为 b 。

a 、额定电压 150V ,电流 10A     b 、额定电压 300V ,电流 5A

9 、电动系功率表的电流线圈应串联接入电路中,有“ * ”的“发电机端”应接到电路中的 b 端,另一电流端接至 a 。电压线圈是并联接入电路,标有“ * ”的“发电机端”接至 d 。

a 、负载侧           b 、电源侧           c 、任一侧

d 、电流端钮的任一端                   e 、负载的任一端

10 、快热式电烙铁持续通电时间不可超过 a 。

a 、 2min          b 、 5min          c 、 10min

11 、室外雨天使用高压绝缘棒,为隔阻水流和保持一定的干燥表面,需加适量的防雨罩,防雨罩安装在绝缘棒的中部,额定电压 10kV 及以下的,装设防雨罩不少于 a ,额定电压 35kV 不少于 c 。

a 、 2 只           b 、 3 只            c 、 4 只            d 、 5 只

12 、银及其合金及金基合金适用于制作 c 。

a 、电阻      b 、电位器      c 、弱电触点      d 、强电触点

13 、氯丁橡胶绝缘电线的型号是 c 。

a 、 BX , BLX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