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31参数问题!

楼主(2008-09-04):
我第一次用ATV31的变频器!

看了好久的说明书,也没有见在那里定义输入端子功能~

就如:启动,停止,复位

网友A:
帅哥,对于任何一个变频器的使用,起停控制首先要选定2线控制还是3线控制,也就决定了是电平控制还是脉冲控制起停

ATV31的变频器有一个菜单为:I-O-

tCC参数:2/3线控制       2线控制:默认LI1为正向启动,反向启动可以选; 3线控制:默认LI1为停止位,LI2位正向启动,反向启动可选

rrS参数: 反向启动输入逻辑:  Li1....Li6 任选一个

另外:施耐德的变频器输入引脚都可以配置多个功能,即多个功能配置在一个逻辑输入上,所以你先找到你要定义的功能(通常在Fun菜单,如多段速控制等);然后每个功能可选对应的输入逻辑:Li1....Li6;但是要注意有些功能之间不兼容,而且要确定功能之间不要相互矛盾

网友B:
帅哥可以问Schneider的400啊,谁都有第一次的嘛

网友A:
4008001315万金油热线,哈哈哈

网友C:
你要是深圳的话呢,欢迎来电话问下我吧,王生13510314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