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v读S7-300的DB点的问题

楼主(2008-09-04):
初次接触DELTAV,请教在DELTAV里组了S7300的CP342以后,如何组DB点?如想读取DB4.DBD20。

网友A(2009-01-10):
你采用何种通讯方式进行DeltaV和S7-300的数据通讯?是Modbus协议还是别的?

网友B(2011-08-18):
估计是Profibus, 你需要在PLC程序中写运行两个FC块,一个发送一个接收,里面会制定你需要发送的起始地址和长度。网上有很多相关文档,你看看就好。

网友C(2012-06-13):
直接MOVE就行啦。将DB4.DBD20 MOVE到你之前定义好的IO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