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220(CPU266)端口的问题,

楼主(2008-09-05):
本人刚开始学西门子的PLC,用的S7-200(CPU266)系列,发现一个问题,使用西门子自带的通信线的时候,端口0和端口1都可以正常下栽、上载、监控,但使用自制线进行485通信的时候,端口0可以正常使用,但端口1就根本无法用,请问这2个端口在硬件上有什么区别么?因为我问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了,他们也说不清有什么区别,但2个通信口应该是没有坏。

请各位大大帮忙说下啊,谢谢,我现在还没有积分,没发送分了,只能谢谢了。

楼主:
顶上去 ,各位大大帮我看下啊,谢谢啦

网友A:
两个口如设置一样,应该都可以用.你可以从你作的线和西门子自带的线功能上有什么区别考虑.

不知道你西门子自带的线型号.是不是带通讯适配器那种?我估计还是端口设置问题.

网友B:
呵呵;

可能是用的协议有关;

楼主:
谢谢2位大大的回复,我补偿下,我用的是自由口协议,然后使用PLC和采样模块通信,因为采样模块本身就只有485接口,所以我就做了根线,把PLC的端口和采样模块连接到一起;但使用0口,PLC和采样模块可以正常通信,使用1口,通信就完全建立不起来。我也试了用西门子自带的通信线,但因为通信线只是485转232的,所以只能和电脑进行通信测试(这个程序使用的是用户手册里的例子程序),结果2个口都能正常通信,但使用自制的线加一个波士的485转232转换器后,仍然是0口可以正常,但1口无法通信,我想是不是PLC的这2个口在硬件上有点区别?驱动能力不同?或者说这个PLC的1口有问题?因为我只有1个PLC,所以没办法检测其他PLC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谁能帮我看看啊,再次感谢啊。

网友A:
你是不是采用MODBUS通讯协议啊.如采用MODBUS通讯协议,只能用O口,1口是不能用的.

网友C:
自由口协议,然后使用PLC和采样模块通信,2口就成了主站,在你的系统是否存在多个主站?

非原装线往往不支持多主站,也不支持高通讯速率。

你可以降低通讯速率试一试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我去试试看降通讯速率的方法。希望能好,阿米托佛。。。

网友D(2013-03-05):
没有区别

网友E:
通信是下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