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描述文件的疑问

楼主(2008-09-05):
关于设备描述文件现在有几个疑问。

HART总线:DDL文件;

FF总线:.sym、.ffo、.cff文件;

为什么设备描述文件不一样?现在不是有统一的EDDL标准了吗?

网友A:
HART dd 和FF DD虽然功能都差不多,但是用起来是不同的,

需要不同的DDL编译器和DD解释器,EDDL可以将两者统一,可以说EDDL是各种DDL的总集

网友B:
什么是设备描述文件?

网友A(2008-11-13):
设备描述文件为描述智能仪表等设备的 信号量、配置参数、校调参数、功能块等信息的文件

网友C(2019-07-2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