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伺服报警求救

楼主(2008-09-05):
伺服报警52号,呵呵 我现在没有手册,请求高人指点

网友A:
误差过大,我遇过。如果编码没坏,应该是负载突然变大引起的。

网友A:
你要先检查机械传动方面的问题。

网友B:
最常见的是U,V,W三相向序错误,或编码器极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