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西门子6ES5PLC电源

楼主(2008-09-05):
电源工作一段时间后报警,经检查两路24V输出都偏低约20V,5V输出正常,电容都换了,请教各位师傅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两路输出都低,从变压器出来是多少伏了。如果还低,那应该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B:
24V整流二极管代换一下。

楼主:
24V整流管也换过了,变压器坏的话,没的代换的,也不能肯定啊。

网友B:
24V的滤波电容应该有好几个,全部代换,仔细检查有没有虚焊,另外,空载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空载电压一样偏低,电容也换了,二极管也换了,那就应该是开关变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