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无线报警 小弟求助,大虾们指点~~~~~~~

楼主(2008-09-05):
目前公司设备要进行通讯改造,小弟先说一说,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

        一车间内有加热设备20多台,我的目的是,当有其中一台设备有警报发生的时候,设备提供以一个开关量信号,或者说给该台设备的无线信号发生装置提供一个电源,发出无线信号,那么远在几十米外的办公区域有一个无线信号接收装置,并触发一个触点我接声光警报器。接收装置要所有设备公用,否则,接收端就太庞大了,呵呵

         环境和要求:1、车间大约长宽在50米内,要求信号达到此距离

                                 2、设备均为三相功率调节器控制低电压大电流的加热装置,无线信号保证不受干扰,

                                 3、环境噪音也比较大,也不应受此影响

                                 4、另外,由于设备区分编号0~21#,所以,如果无线传输能传送设备编号,并且在办公区域接收端通过显示装置显示设备编号,当然是最好的效果了。

                                   谢谢了,各位大哥们,请提供一下相关的产品信息,或者给我一点指点,我没用过,得交差啊,谢谢啊

静盼佳音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回复?

网友A:
几十米外,还是铺电缆划算,无线电台很贵的,而且需要加模块处理数据!

网友B:
我公司有开关量的2。4模块,很容易实现

         028-89622028

网友C:
如果你的企业已经装有消防自动报警设备,可以利用消防设备的控制线路实现。

消防报警设备的功能非常强大,由于他的线路已经遍及公司任一角落,现我们已将重要设备的故障信号全部接入消防系统,一旦发生故障,通过消防线路,启动中间继电器,随即发出报警信号。

网友D:
1、2.4G传送方式抗干扰还是很强的,我们公司做过同样对比,在钢厂用2.4G比433或315M模块抗干扰要强很多,当然也不受噪音影响;

2、20台终端只需要发射功能即可,接收中心用一个,50米不远,无线通信也比较可靠的,有色金属涨价,用无线价格其实差不多

有需要请来电,给你做详细方案:成都安莱格公司 028-65658676,89622028

网友E:
1、车间大约长宽在50米内,要求信号达到此距

答复:距离不是问题,顺舟科技(www.shuncom.com)提供的模块从100M到2KM不等,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

  2、设备均为三相功率调节器控制低电压大电流的加热装置,无线信号保证不受干扰,

答复:2.4G频段,DSSS扩频技术,抗干扰能力强;

3、环境噪音也比较大,也不应受此影响;

答复:这个对无线不会有影响的吧;

  4、另外,由于设备区分编号0~21#,所以,如果无线传输能传送设备编号,并且在办公区域接收端通过显示装置显示设备编号,当然是最好的效果了。

答复:模块有MAC地址,可以通过配置自由设置MAC地址,通过中心节点的源地址码输出,来显示设备编号,完全能够做到,欢迎联系上海顺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www.shuncom.com,联系电话:021-50275305/06

网友F(2009-05-22):
看看上海敏阳电子的采集、报警、透明模块一体化无线模块,可以使用3011就可以完成,距离任意扩展。带ID识别。看看成品的SUNRF-3011-ID就可以了,详细访问http://www.sunmy-tech.com/ns_detail.asp?id=500464&nowmenuid=500118&previd=500473

http://www.sunmy-tech.com/ns_detail.asp?id=500480&nowmenuid=500118&previd=500473

包你满意。联系电话:0536 6185983      15908008336

网友G:
这个项目很好搞,我做过,一次性投入到位的话就用数传电台加PLC

网友H:
距离这么近,不建议用无线的,如果不考虑成本,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F(2009-09-14):
市面上多数是采用单向简易模块制作的只有几个固定频道. 那是没办法胜任的      我公司的无线遥控的每套价格也就300-500,布局简单,使用方便. 252个频道,FSK抗干扰设计.采用收发双向专业芯片.  http://www.sunmy-tech.com/shop_detail.asp?id=500175&nowmenuid=500126&previd=500148

0536- 6185983

网友I:
直接采用我们的DPRS或GSM报警模块,太容易解决了。非常简单!!成本也不高。

我们的这类DTU已大批量的运用于《化工企业危险源报警上级监管系统》(地市级安监局系统)、以及《油田抽油机起停及防盗报警系统》中,已连续可靠运行2-4年了。

可登陆http://www.kelink.cn 或QQ;39289321

网友J(2013-06-03):
我公司的无线传输模块可以解决,无线开关量控制模块,可扩展到22路,如有需要可加QQ:2338601710  详谈   东莞博银电子

网友K:
专业2G/3G/4G无线通信模块,渠道广,价格低,保证原厂原包装。QQ:2499293620 电话:13828431604 小尤

网友L(2013-10-10):
深圳捷迅易联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温湿度传感器,无线测温模块,无线数传模块,RF射频模块,低功耗无线抄表模块,无线数传电台及相关无线应用方案开发。公司提供标准的TTL/232/ 485 /SPI各类接口数传模块,工业级别,性价比高,特适合布线不方便的地方使用,欢迎联系!

公司网站:   www.rf-module.cn   样品索取    http://rfjxyl.taobao.com

祝各位宏图大展!

-------------------------------------------------

钟 庭 国    QQ:1419057957

Mob: 18680302735   13265548981

E-mail:  zone@rf-module.cn
电话:0755-26031631  传真:0755-26521631

公司:深圳捷迅易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南山科技园高新中四道东科智西路1号科苑西工业区南23栋602

-------------------------------------------------

网友M:
深圳倚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工业级无线通信设备的生产商!产品有工业无线2G/3G/短信猫、DTU、3G无线路由器。
公司从2002年至今一直致力与工业无线通信设备的研发。有着扎实的技术储备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产品广泛应用在
各个行业当中:

◆电力:城市中配电网络自动化系统、电网实时监控和自动补偿、电力远程自动抄表
◆高速公路的气象站:高速公路上的温度、湿度、风向、风速和空间清晰度的数据传输
◆石油:油田的输油管温度实时在线检测、油田数据采集
◆煤矿:煤矿实时在线检测
◆金融:POS机联网
◆通信:电信机房动力环境监控、通信维护人员线路资料查询
◆公安:公安、110、交警车辆监控调度、公安移动性数据(身份证犯罪档案等)查询
◆热力:热力系统实时监控和维护
◆工业:工业遥感、遥测、遥控信息回报
◆气象:气象数据采集与传输
◆水利:水文监测
◆生活:煤气调压站实时数据采集自动控制、自来水、污水管道、闸门与水厂实时监控维护
◆交通:路灯监控、车辆流量信息、GPRS/SMS/SPS机动车辆监控调度系统;银行运钞车、邮政运输车监控调度

我们诚心期待与各位系统集成商和客户合作,达到互赢互利,谢谢

www.etek.cn
韦先生:13603005379
Q:151640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