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转矩与电流的关系?

楼主(2008-09-05):
直流控制器在选型的时候碰到起动转矩不小于1.7倍和2.5倍等几种情况。

不知道电流是不是相应的放大点?放大多少倍?哪为高手告诉我。不胜感激

楼主:
都好几天啦

怎么没有哪位大哥指点一下下呢?

网友A:
直流控制器在选型的时候,经费支出许可时选购电流2.5倍较好.使用性价比较好.

楼主:
那样成本不就上升了吗?中标的几率也就下降拉

网友B(2008-10-24):
选择直流调速器的时候,看清楚直流调速器允许的过载倍数和过载时间,只要符合你条件就可以,调速器都有一定的过载,不同品牌的调速器过载倍数和过载时间也不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