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加热偏流的问题

楼主(2008-09-05):
关于三相加热偏流的问题,加热时三相电流分别为360A,440A,300A,加热不到10分钟就跳闸,要求加热3小时左右,请指点着急,谢谢!

楼主:
请帮忙分析以下

网友A:
三相功率不平衡,想办法使三相尽量平衡。

网友B:
写的不够详细,你的加热器的功率是否一样?一样的话三相不可能相差这么大,因为加热器是纯电阻负载,三相应该是平衡的。

网友C:
是硅碳棒吗?使用时间长了阻值会增大,新换的电阻小,会出现中性点位移。造成电流不平衡。

网友D:
三相功率不平衡,你的加热器的功率是否一样?样的话三相不可能相差这么大,因为加热器是纯电阻负载,三相应该是平衡的

网友E:
1.尽量使输出平衡。2.检查一下零线

网友F:
关注中,能不能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