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

楼主(2008-09-05):
山特6KS老机型,1.5报警,是哪部份故障?3KS上电无反应,1.4报警,是哪部分故障?请指教。

网友A:
山特很少用到,我帮你查查吧。

楼主:
6K机器好了,控制板错了。刚开始是因为雷击,坏了两个IGBT,换上后用3K控制板试机才报的警。3KS上电无反应是线路上从正极到一个电阻的线腐蚀断了,在电容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