硫酸二甲酯的生产工艺

楼主(2008-09-05):
大家好,谁有硫酸二甲酯的生产工艺,最好是工艺图,我想要做这个的DCS,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应该搞你这个工程的工艺设计部门提供。

网友B:
让工艺、设备设计部门提供带控制点的工艺流程图,根据设备构造及工艺测量控制参数,来选择传感器、控制模块、执行器,在DCS系统软件上来组态。

用带通讯功能的显示控制仪表也可方便的组建计算机监控系统。

网友B:
有的化工行业如:聚丙烯酸2-乙基己酯,就用AI-显示控制仪表来组建控制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