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DP

楼主(2008-09-05):
我有一根MPI/DP 的编程电缆.如何连接 300plc 和pc.程序中m没有mpi/dp这个项.好像需要一个程序.

网友A:
在STEP7里面选择MPI端口,在属性里设上你电缆所在PC的com口就应该能连上了

如果你想下载PLC里面的程序,选择上载到PG,然后在弹出来的选项卡里面点显示,如果能找到PLC,就会显示出来,然后确定就可以了

我电脑上没有装这个软件,只是凭记忆,不是很详细,不好意思,你试试看吧

网友B:
0ptions下拉菜单最后项"SET PG/PC INTERFACE"点开,选"PC Adapter(MPI)"右边点属性,剩下自己设置去吧

如没有PC Adapter(MPI选项,表示你没装.点下面"SELECT",自己把它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