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变频切换

楼主(2008-09-05):
有客户想给355的风机接一个变频器,然后做一个工频切换,这样是不是太危险了,工变频切换有没有什么功率要求呀!!!!!!!!!

网友A:
没危险.只是控制回路增加点东西罢了.

网友B:
只要不把变频器搞炸机了就行

网友C:
使用大功率的变频器要注意对周围的设备是否影响

网友D:
只要功率足够大是没问题。

网友E:
建议在切换的时候加个延时时间。

网友F:
没什么危险,同意五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