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问题

楼主(2008-09-05):
一般的通讯转换器(例如研华的4520),功能是把RS-232转换为485或422的,它能不能反过来接收啊,即把来自485/422的信号转换成232进行接收?谢谢~

网友A:
看来你对通讯概念没搞清楚.通讯肯定是个双向概念啊,除非你愿意搞只读或只写.

网友B:
肯定可以呀....

网友C:
呵呵;当然可以相互转换了;

网友D:
当然可以呀

网友E:
当然可以啦,,,

但是注意,距离长的话要用屏蔽线

网友F:
我这次做了个485/232通讯的程序,很成功,

通讯是双向转换的,用的是台湾MOXA的232/485转换器,

它带一个稳压电源

网友G(2008-12-16):
当然可以,RS-232/485/422接口转换器也可以称为RS-232/485/422双向接口转换器

杭州永高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571-56773291

网友H:
LZ的意思可能是一头232转成485    然后另外一端485转232

这样是可以的

不过一头的232需要交叉

网友I(2009-03-01):
回复内容: 您好:请问您有没有鼎升力创R-8520的驱动程序?我在用MCGS(通用版)做设计 但是MCGS不支持鼎升力创的  如果有发一份好嘛  谢谢了!!!wuzyou2009@126.com
对:死亡骑士 关于

LZ的意思可能是一头232转成485    然后另外一端485转232

这样是可以的

不过一头的232需要交叉

内容的回复:

网友I:
回复内容:您好:请问您有没有鼎升力创R-8520的驱动程序?我在用MCGS(通用版)做设计 但是MCGS不支持鼎升力创的 如果有发一份好嘛 谢谢了!!!wuzyou2009@126.com

对:happylg520 关于

当然可以,RS-232/485/422接口转换器也可以称为RS-232/485/422双向接口转换器

杭州永高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571-56773291

内容的回复:

网友I:
回复内容:您好:请问您有没有鼎升力创R-8520的驱动程序?我在用MCGS(通用版)做设计 但是MCGS不支持鼎升力创的 如果有发一份好嘛 谢谢了!!!wuzyou2009@126.com

对:二十四桥明月夜 关于

我这次做了个485/232通讯的程序,很成功,

通讯是双向转换的,用的是台湾MOXA的232/485转换器,

它带一个稳压电源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是可以的!RS232和422的通讯协议是一样的,不过是发射和接收的界限不同!愚见 !愚见!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呵呵;当然可以相互转换了;

网友L:
当然可以啦。现在的这些设备一般都是双向的,所以想把422/485信号转成232是没问题的。     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看一下的:www.yezke.com

网友M:
我们的产品可以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连485流控都做得很好。C2000,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中国自主品牌,低于市场价10%向客户供货。产品稳定可靠,提供五年质保。

欢迎索取测试。

0755-88865168-801

QQ:271698199

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