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龙门镗铣床NCXT2025故障实例分析

楼主(2008-09-05):
我厂NCXT2025数控龙门镗铣床数控采用FANUC 6M系统,主轴采用日本DL-SDZ-2F-3FK直流调速系统,外装欧姆龙C500可编程序控制器。此机床是80年代末国内最先进的大型机床" target=_blank>数控机床之一。
实例一
|

图1 运动准备电路
|
|

图2 MA控制部分及稳压电源
|
|

图3 梯形图
|
故障现象:机床通电启动时,屏幕显示: FANUC SYSTEM 6M MODEL B SERIES MA3 UERS15 NOT READY 故障原因分析:NOT READY是指控制装置或者伺服系统没准备好。一般情况下,伺服系统没准备好的几率相当高,而控制装置没准备好的情形特别少。为此,要排除此故障应先检查伺服系统,再检查控制装置。检查控制装置时借助PC编程器,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故障处理步骤:(1) 对6M系统的伺服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和检测,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点。(2)对控制装置部分进行检查。运动准备电路部分如图1,用万用表交流250V档测得端子1与端子2之间的电压为110V。按住起动按钮PB3,测点3013与端子2之间的电压也为110V,而点3014与端子2之间的电压为0V,说明小继电器MA的触点没有接通。用万用表直流50V档测得(见图2)3035端子与稳压电源端子4之间的电压为12V,正常对应是24V,明显偏低。再测量端子 3与4的直流电压也是12V。去掉稳压电源的负载,测其空载电压为24V,正常,因而怀疑是电源带负载能力降低所致。用另一块24V-5A的直流稳压电源替换原来的稳压电源,试机,一切正常。
实例二
故障现象:Y轴手动、自动进给负方向正常,而正方向没有进给。 故障原因分析:分析此故障原因,必须结合有关的梯形图(如图3)。 故障处理步骤:(1)将PC可编程序控制器插在PC编程器接口上,并把编程器上的状态转换开关放在监视(MONITOR)状态,按CLR键和MONTR键,再按CLR、OUT及1、3、0、2数字键,显示: 0000 OUT 1302
然后按MONTR键,监视它的状态: 1302 NO
说明1302继电器线圈是接通的。 (2)用万用表直流50V档量1302输出端子与稳压电源端子4之间的电压为0V,1302的输出端子与稳压电源端子3之间的电压也为0V,可见1302的输出继电器已坏。用一只相同型号的继电器替换原来的PC内部输出继电器,一切恢复正常。
实例三
故障现象:主轴高速时,经常出现停转现象。 故障原因分析:要排除此种故障,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1)直流系统本身:(2)控制直流系统的外部电路部分。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查系统外部,然后再查系统本身。 故障处理步骤:首先检查图3梯形图的有关元件。根据PC上的指示灯观察到主轴高速停转时,图3中的306掉电。用一只相同型号的开关替换,通电试机,故障排除,运行数月,一切正常。

网友A:
故障原因及检修流程写的很详细,便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