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能节约多少钱

楼主(2008-09-05):
请问,90KW的泵,在保持出水压力一定的情况下,频率由50HZ降到40HZ时,能够节约多少电?

有没公式可以算?怎算?

网友A:
频率由50HZ降到40HZ时,压力肯定要下降,还怎么保持压力不变呢?如果你的压力可以下降到合适的压力,肯定能省电,没法算!

楼主:
压力是不变的啊.因为厂房的设备用水量多,频率就高,用水量少频率就减少,不然用变频怎稳压?

网友B:
变频恒压供水应该是省钱的,但是关键真要算的话只有2种比较才是真实的结果,其他的计算多是骗人的啊。

网友A:
计算的方法都是骗人的,只能实际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频率由50HZ降到40HZ时,压力肯定要下降,还怎么保持压力不变呢?如果你的压力可以下降到合适的压力,肯定能省电,没法算!

同意!

网友D:
只是用起来方便,也节省不了多少.

网友E:
理论上有30%;

实际值只能测量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