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空压机节能应用

楼主(2008-09-05):
我们厂要求对现有的空气压缩机进行节能

有3台75KW的 还有3台180KW的 有于气压不够 还要买2台180KW的

我现在想用变频器+PID智能控制器+压力变送器+PLC对其供气系统进行改造

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项目 可以指点下我吗 谢谢!!

问题1变频器内部不是有PID控制器吗 可以不买PID控制器吗?
        2如何对压力变送器选型

        3变频器如果出现问题如何切换到工频上,那么大的电流是否要对电机采取些什么保护

         请加我QQ155292111  TLE 15820460196        谢谢!!

网友A:
你们是做什么的哦,要那么大的空压机呀。

网友B(2008-11-03):
上海岱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变频节能控制系统生产和销售的技术型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一支集科研、设计、生产、调试、咨询于一体的技术团队,公司凭借专业的技术以及众多企业的信赖与支持,得到迅速发展,公司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宗旨,坚持以科技为依据把技术开发放在企业经营活动的首位,以生产高技术含量、高性能、高质量的产品为原则,独立开发出了新一代DH系列变频节能控制系统,本产品在技术上更先进、操作更简单、全中文菜单、使产品更加人性化,并有一支优秀的售后服务队伍,使每一位用户在我公司享受最优质专业的服务。
 “创造精品、服务用户” 岱宏机电科技期待与您携手共创辉煌

主要产品
空压机变频节能控制系统
注塑机变频节能控制系统
风机水泵变频节能控制系统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莘北路40号海达大厦701室
电话:021-54940246 联系人:魏楠 手机:13585984232
   www.shdhjd.com      daihongjidian@163.com

网友C:
如果你的空压机是到压力进行停机的话,还是不要改的好!

网友D:
变频器如果出现问题如何切换到工频上

你要切换到工频是的话,要用接触器两个,而且接触器样互锁,外接一个双向开关,能使它手动切换到变频器和工频电源.在切换的过程中一定先要听了马达再切换.

大的电流是否要对电机采取些什么保护

用空气开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

变频器如果出现问题如何切换到工频上

你要切换到工频是的话,要用接触器两个,而且接触器样互锁,外接一个双向开关,能使它手动切换到变频器和工频电源.在切换的过程中一定先要听了马达再切换.

大的电流是否要对电机采取些什么保护

用空气开关

网友E:
1、可以不需要PID调节器,因为一般变频器都自带PID调节器了

2、压力变送器的选型根据所使用的压力变化范围作一定的余量进行选择。一般1。25系数

3、变频与工频的切换最好不要直接切,那样电机会受不了的,电网也难以承受;最好是先停止变频器再用常规的启动装置启动,75KW的压缩机一般都要带启动装置

设置时应当是变频主用,常规启动装置备用。

网友F:
听说过但好象节能不是很理想。

网友G:
同意 初窥门径 的说法

网友H(2008-12-04):
PID适合用在一般的机械上面,但是用在空压机上面,其效果不一定好。空压机有自身的一个系统,随便一个PID是不能满足空压机的运行变化的,

网友I: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空压机,每台空压机的加卸载都有相关的装置,也有变频式 的空压机

如果要改装的话可用外挂变频器呀

我建议你用阿特拉斯空压机,他有变频启动这一款。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很好用

网友J:
哈哈  这个应该可以吧   合理

网友K:
可以不用PID控制器,但提醒你要加个开关电源,因为我一直不信任变频器本身的24v电源(个人意见),价格嘛地球人都知道。变送器的选择主要根据你的压力要求和你的最大压力值。至于切换嘛,楼上的说得就非常正确了。支持QQ:603037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