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GBT的RCD吸收电路电阻选择

楼主(2008-09-05):
200kW变频器采用RCD吸收,吸收电容选择CDE公司的SCC型号,包含了两个电容和两个二极管,直接安装在IGBT上;电阻选择10ohm/60W,问题是电阻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型号,以及电阻的安装方式?求高手指点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有电阻可以直接安装在IGBT上(通过螺钉垫片固定)?或者用铝壳电阻或带散热片的电阻安装在散热器上(这样引线是否过长造成引线电感增大)?或者有其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