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配变断路器是否要选欠压脱扣器附件?

楼主(2008-09-05):
我公司的10KV配电室正在电气设计,请问配变断路器是否要选欠压脱扣器附件?按通常设计应该是怎样?

网友A:
常规的不需要,如果单独将这台开关柜做为电机的启动控制柜,是需要的,因为不可能为单台开关柜另配直流屏,造价太高了,如果高压停电后断路器不能分断,会有危险的。如果是十几面开关柜发装在高压配电室内,开关柜在设计时是有欠压保护功能的,有直流屏的话高压欠电、停电后断路器就会分断,如果没有直流屏,以前较常用的是采用电容跳闸的方式,如果高压柜采用微机保护,就不能用电容来跳闸了,可选配欠压脱扣器。

如有不明白之处,可电话或QQ联系,13387217017   QQ121039717

我将为你详细解答

网友B:
一般是要配欠压和过流脱扣器。

网友C:
这好像是大开关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A:
10KV真空断路器出厂时不配欠压脱扣器,对于有直流屏的用户来说,欠压脱扣器是多余的!欠压脱扣器是真空断路器的选件!

网友A:
以前老式的真空断路器,操作机构不一样,根本无法安装欠压脱扣器,现在常用的CT19一体化弹操,才能装欠压脱扣器的

网友D(2012-02-02):
学习了 要学得怎么这么多呢

网友E:
也不一定要有欠压脱扣器,因为保护装置中也是有欠压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