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电机功率选择

楼主(2008-09-05):
一台风机电机功率75kw实际运行电流在80A左右,可以选用45KW电机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不可以,换了后有可能风机启动不了,换了电机后用变频器拖动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我计算了一下,风机需要的机械功率大约是80*380*1.732=52.65KW,考虑机械效率的话,选用55KW的电机可以满足,如选45KW有点带不起,还望各位斧正.

网友C:
不可以,换后引不了风。

网友A:
最好不要换,装个变频器最好

网友D:
什么都不需要,不需要更换电机,也不需要增加变频器,只是把电机由△接法改为Y接法即可。

你说的情况与我们的一样,负载也是风机,功率也是75KW,电流也是80A左右。该电机改装后每天17小时、每年250天,已经连续运行10年以上,目前一切正常。

改装后的电流将降为60A左右,如果电流是60A左右,可投入运行。

注意:初次运行时,30分钟量一下电流,测一下温度,然后2小时、4小时在反复测量一次。以后就可正常运行,万事大吉了。

网友E:
楼上的,电机由△接法改为Y接法,24小时运转行不行,转矩会不会缩小

网友D:
回楼上的,转矩当然会降低,大约下降到1/3。

不过以上改接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电机的实际消耗功率必须低于额定值的1/2。

而楼主的电机条件已经满足,在80A的电流中,含有较大的无功分量,他的实际功率并非是40KW,大约是30KW左右,完全可以改接。

我们改接时的电流比他的还稍大一点,是85A,如以上所述,不用说24小时,无论多长的连续运行也没事!

网友F:
TO   yjig:

在80A的电流中,含有较大的无功分量,他的实际功率并非是40KW,大约是30KW左右,完全可以改接

请问,你有没有一个大体的公式,证明你的结论呢?

谢谢!

网友D:
回楼上:

以上问题没有计算公式,但在几乎所有的教材中,都有明确的说明,电机的功率因素是随着负载变化的,在额定负载时,就是铭牌的数值,负载愈低,功率因素就愈低。

80A的电机电流,负载率大约是不到一半,根据《工厂实用节电技术》中负载率与功率因素曲线图查得:此时的功率因素大约为0.5,而正常额定负载的功率因素是0.85。

按以上18年电工的计算公式(他的计算中少了个功率因素):80*380*1.732*功率因素=80*380*1.732*0.5≈27KW

75KW电机改接成Y接以后,电机功率相当于原来的1/3,也就是说现在把他换成了25KW电机,但与25KW电机仍稍有区别,25KW电机的额定电流约为50A,而75KW改接后的额定电流大约是88A(原来的额定电流*0.577)。

因此电机改接后,完全可以放心的运行。

网友F:
电机负载率 有没有计算公式呢,

大概在什么情况下,电机的效率最高,或功率因素高,利用率大,无功小?

网友D:
电机负载率是没有计算公式的,只能大约估算,按实际电流占额定电流的%,由于实际电流中无功分量较大(轻载),按%计算的数值往往偏大,因此还需要考虑功率因素的影响,即再乘上一个系数(0.6--0.8)。

电机的效率、功率因素什么时候最大?

根据进网作业电工培训教材中的P55:

当电压负10%时:

启动转矩、最大转矩:—19%

转差:+23%

启动电流:—11%

满载电流:+11%

温升:+6--7%

功率因素:表中未定义,但在其他资料中查得:—2%

当电压正10%时:

启动转矩、最大转矩:+21%

转差:—17%

启动电流:+11%

满载电流:—7%

温升:—3--4%

功率因素:表中未定义,但在其他资料中查得:+2%

网友G:
一台风机电机功率75kw实际运行电流在80A左右,是不是最大负荷了,要是的话你换成45KW的都有可能小点。

网友H(2008-11-03):
受教了。请问3万风量,选75KW的电机还是45KW的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受教了。请问3万风量,选75KW的电机还是45KW的电机?

你的风机还缺数据,缺风压,因为风机功率是风压*风量(当然还要考虑空气的重度)。

网友I:
有高手~!受教了~!

网友J:
有高手.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