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刚入门,希望哪位牛人能给出各家软件的优缺点,有个参考,谢谢。

楼主(2008-09-05):
新手,刚刚入门,希望哪位牛人能给出各家软件的优缺点,有个参考,谢谢。

网友A:
国产组态软件,一般都是通用型组态软件,内置多种常用的通讯驱动,做常规的系统可以选用,国外组态软件一般是针对该公司的硬件产品推出来的,能够支持国产的采集模块、板卡的比较少,与其它公司的硬件通讯比较麻烦。一般都是根据项目的类型或硬件来选用国产组态软件还是国外的组态软件

网友B:
大牛都是自己写软件的,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国产组态软件,一般都是通用型组态软件,内置多种常用的通讯驱动,做常规的系统可以选用,国外组态软件一般是针对该公司的硬件产品推出来的,能够支持国产的采集模块、板卡的比较少,与其它公司的硬件通讯比较麻烦。一般都是根据项目的类型或硬件来选用国产组态软件还是国外的组态软件

从架构上说呢?我们公司用的是紫金桥觉得挺好用的,可是由于没有用过其他的软件,所以没法比较他们之间的优缺点。

网友C(2008-12-25):
建议使用组态王或力控

网友D:
自己写???大牛??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