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网口TCP/IP RS232转以太网串口 AM 7门禁考勤系统

楼主(2008-09-05):
KSW-K40E是一款多功能高性能专业门禁控制器,该控制器是基于INTEL公司的ARM芯片开发的,每个门禁控制器都可以通过RJ-45接口直接连接到局域网上,系统组合相当灵活、方便;同时供电方式采用POE(网络供电)供电方式,避免每个门禁控制器就地供电的布线麻烦,整个联网方式完全基于TCP/IP来实现,使前期布线更加简便。KSW-K40E是以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为核心优势,结合众家之所长,推出的高品质高附加值的门禁产品。由于控制器与读卡器的通讯采用了国际标准wiegand-格式,任何带有标准通讯格式的读卡设备都能与KSW-K40E连接组成一个完整的门禁系统。本产品还提供无线读卡方式,只需在门禁控制器端增加无线读卡模块即能实现用遥控器开门的功能。
KSW-K40E可与公司考勤系统会议签到系统和消费系统构成一套完整的“一卡通应用系统”。

功能简述:
         采用 32ARM7芯片和嵌入LINUX操作系统,主频80MHZ
         采用DC 12V KSW提供的PoE供电器
         可直接通过TCP/IP与计算机相连,无须通过TCP/IP转换器, 通讯速率可达10M/100M
         通过TCP/IP232接口实现在线升级
         硬件WatchDog保证死机自恢复。
      &nbs

网友A:
Altera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FPGA,可提供原厂技术支持,帮助贵公司解决产品的技术上问题,缩短产品研发面市时间,欢迎来电来函问询.

联系人:陈先生

手机:13823342911

E-mail:chwangmm@126.com

网友B:
门禁考勤做为一种自动智能的企业信息管理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所采用。目前大多门禁考勤设备提供的通信接口为RS-232/RS-485。当设备安装多,分布广后,设备的通信布

线方式受到很大的限制。C2000串口联网服务器设备,它能将接口形式为RS-232/RS-485的门禁考勤设备,接入公司现有的以太网络内,通过现有的网络资源控制设备,采集数据。
C2000特有的支持跨网关,过路由的功能,特别适合大型公司或者企业的网络(各个分公司通过电信的专线组成的虚拟局域网).
同时支持跨网关,过路由的设置,通过C2000总部C2000监控门禁考勤信息。
提供虚拟串口程序,基于向导式的虚拟串口创建过程,简单方便。用户无须更改原有的基于串口的程序即可立即使用。

深圳东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先生
电话:0755-88865168-818
手机:15986604553
QQ:191724929

网友C(2009-02-20):
您好!我们是一家专业从事串口设备联网、工控接口转换、USB转串口、光纤通信、无线GPRS/CDMA RF以及特殊需求及定制解决方案、接口保护及防雷方案 RS232/485/422TCP/IP通信协议转换器.价格便宜,质量保证,有需要可以直接与我们联系。
电话: 0755-83452531 明先生
msn:mike.ming@hotmail.com
网址:www.szatc.com

网友D:
北京漫峰科技

专业的siliconlabs51单片机方案推广

致力于设备联网、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的10M以太网开发

名称:
F020集成以太网接口核心模块开发套件

简介:
在此套件基础上可进行各种实验,用以评估工控模块性能.

详细信息:
MF020高性能核心模块是嵌入式控制系统的核心,其集成的高精度12位AD、10M以太网接口为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低成本、高性能解决方案。MF020集成了运行在22.1M的高性能C8051F02X系列单片机,高达256K+32K的RAM,16M 串行Flash,实时时钟和集成10M以太网接口。2组40引脚的插针将AD,DA,数字IO口等资源引出。MF020采用5V供电,引脚兼容CMOS、TTL的电平。 提供配套验证板进行模块快速调试、学习。 提供完整软件程序源代码,用户可参考或移植到产品设计中,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例程源代码:
1.外部中断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INT0,INT1外边配置到P22,P23引脚上,从而在外部中断0和1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随按键KEY2的按下而亮/灭。
2.定时器0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在定时器0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以1秒为单位闪烁。
3.uart0通信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UART0配置到P00,P01引脚上,实现: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控制底板上的LED灯。串口通信协议是基于字符的,可使用超级终端进行调试,支持BACKSPACE键,但是不支持其它功能键和方向键。
4.SPI总线和AT45DBXXX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PI配置到P02,P03,P04引脚上,实现通过SPI总线访问AT45DB041B/081B/161D。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对FLASH进行操作。
5.XDATA RAM实验
实现功能:发送每个页面的测试结果到超级终端。向指定页面写入字符串。读取指定页面从0偏移处开始的指定长度数据。
6.SMBUS和PCF8563T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MBUS配置到P05,P06引脚上,实现通过IIC总线访问PCF8563。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和设置PCF8563的实时时钟。
7.AD_DA实验
实现功能:
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
将AD的输入电压在DA上输出,经2倍放大后驱动LED1。
常量AD_VREF是单片机输出的参考电压,不同单片机会有变化,具体见常量定义处,其值应该与J1的2,3间电压保持一致。
AD测量的电压可以通过用万用表测量J1的2,18间的电压验证。
8.以太网部分实验
实现功能:可将获取的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传输到固定IP地址的页面上。
模块硬件资源:
高度集成:60mm*42mm
四层PCB工艺,大大提高模块稳定性。
处理器:SILABS C8051F020,时钟频率高达25MHZ。
业界体积最小的高效能单芯片10/100Base-T以太网控制器SILABS CP2201。
RJ-45插头,可以显示LINK和ACTIVITY状态。
ADC通道:
8路 12bit ADC,转换速度1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8路 8bit ADC,转换速度5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DAC通道:2路 12bit DAC
串行方式数据存储器(Serial Data Flash):4M bit-16Mbit 可选
程序存储器(Flash):64k bytes
数据存储器(Ram):4352 bytes + SRAM(32k-256K bytes可选)
数字I/O口:最多可达16路
可同时使用的硬件I2C、SPI及两个UART串口
16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定时器阵列
5个通用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可校准的实时时钟(PCF8563)

模块软件资源:
详尽的测试程序,缩短客户软件开发时间。
C8051F020 ADC转换程序。
C8051F020 DAC输出程序。
C8051F020读写I/O程序。
C8051F020读写SPI Serial Data Flash程序(AT45DB041)。
C8051F020读写扩展SRAM程序(IS62LV256)。
C8051F020与I2C日历时钟通讯的程序(PCF8563)。
C8051F020串行通讯UART程序。
C8051F020键盘控制程序。
CP2201以太网通讯程序。
royalty-free的TCP/IP协议栈 。
免费的SILICON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基于TCP的MODBUS协议是数据采集和监控中常用的一种工业标准通信协议。基于MF020核心模块硬件平台,本例程可以很容易实现该功能,从而帮助用户快速完成数据采集和控制功能。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
稳定的模块化设计,封装大量中间器件,简化客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极高的性价比。
基于先进的80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平台,容易上手,极强的程序可移植性。
简单易用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廉价的仿真调试工具支持。
免费的TCP/IP协议栈,用户不需要了解TCP/IP协议栈即可灵活实现各种网络功能。

典型应用:
纺织监控
电力监控
油井监控
环境监测
煤矿监测
与通信、控制相关的行业。

联系人 汪先生
联系电话 01082533738
公司网站 www.mnfoul.com

网友E:
利用以太网网络进行远程控制是工业控制、安防等领域的发展方向,可以利用完善的网络通讯平台实现产品的平等通讯。IP71B可以轻松接入以太网,与单片机的接口可以选择I2C、SPI,或UART等多种方式。最少只需2根普通的IO口。工业级10base-T以太网接口,兼容100M/1000M/10G的网络。内置I2C从机接口,可与任何单片机的普通IO口连接。I2C地址可以自行修改。用户单片机可以用普通的IO口软件模拟I2C接口。I2C可以控制IP71B及并联其他的I2C标准器件,无需额外的I2C接口。开漏输出的INT脚。用户收到以太网的有效数据包时,INT脚变低以提醒用户单片机执行读I2C操作。内置SPI从机接口,当传输的数据速度要求较快时,可以选用SPI接口。用户单片机也可以使用普通的IO口模拟SPI时序内置UART标准接口,使用TXD及RXD两个端口,支持300~115200BPS速率传输。内置10位精度的温度传感器,可以通过以太网或用户主机读取IP71B的工作温度。使用3.3V单电源供电,内置独立的看门狗。使用Winsocker编程,比RS232及LPT打印口简单,传输速度更快。内置4KB的接收缓冲区及2KB的发送缓冲区,通讯方式更自由。(www.hsav.com)何生 13926527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