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 plc与NS10人机的连接电缆叫什么

楼主(2008-09-05):
请问:欧姆龙CP1H plc与NS10人机的连接电缆叫什么

网友A:
XW2Z-200T或者XW2Z-500T

长度一个为2m,一个为5m

网友B:
如楼上所述。再就是可以自己做一条电缆。

楼主:
232还是485呢

网友C:
应该是232的

网友D:
NS10只有两个RS232口

网友E(2009-02-22):
自己做一条成本多少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自己做一条成本多少啊!?

买一对232插头。大概2元就可以了

网友G:
有谁做过,能用吗............

网友H:
看232还是485的 422的

网友I:
自己焊接的,用起来一样好用

济南威龙qq:23840191

网友:
自己做,焊接方式可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