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菜的问题

楼主(2008-09-05):
我公司新买个加工中心 Z轴没有外装编码器 精度有影响吗 外装和内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外装 内装?

网友B:
请问,您这里所说的"外装和内装"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外装和内装基本没有影响,只要装在主轴上对精度基本就没有影响……

网友D:
第二编码器?

网友E:
估计是主轴与驱动电机的传动比为1:1的床子

楼主:
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XY轴的编码器装伺服电机外面(能看到) 而Z轴看不到

网友D:
"XY轴的编码器装伺服电机外面"———有点儿怪啊!

网友F:
我明白你的意思!影响不会太大!

楼主:
就是XY轴编码器与伺服电机是两个独立体,编码器在电机后面单独装着

网友G:
Z軸應該有編碼器 可能Z軸電機被板金外殼蓋住 錯看主軸當Z軸

編碼器本就放在電機後面 不過都有附外殼保護 除非電機太小 才會外露 貴司買的中心機   伺服電機編碼器竟外露

  不可思議? !